thinkpad E420白屏+灰屏维修

楼主(2015-07-14):
说到白屏和灰屏,维修的故障点以前我在我群里有说过
刚好这遇到一台白屏和灰屏并存的故障,我就在这里详细的说一下,毕竟有机器在这里,也好说一点

这机器是一个同行拿过来的,,也是修笔记本的,,说是客户自己拆开清灰就白屏了,外接能显示,客户自己还买了屏,买了屏线,都不行同行他自己拆开修了修,最后把独显拆了改集显,也是白屏,外界也可以显示,就拿到我这里来了
我看到白屏(纯白的),第一开始想到的就是屏供电,因为只有屏供电没有,背光亮,才能导致纯白的故障,结果一看,主板上面LCDVDD有了,但为什么还是白屏呢,,我就把上半身也拆开,测屏上面的,,却没有,,于是就把买的屏线换上去,,虽然还是白屏,但仔细看,已经不是纯白了,,算是灰白色
到这里白屏故障解决了,接下来要修灰屏了

遇到灰屏的,那么就是屏上没有收到信号,这个时候就要测LVDS和时钟了,,LVDS没有,会导致灰屏,时钟没有,我也不清楚会不会导致灰屏,按理说应该会,不过还没修到过时钟导致的灰屏,只遇到过时钟导致显示不全,,,我先打LVDS和时钟的对地组织,,都正常的,,开机再测电压,都是1.6V,时钟也有,如果没有输出LVDS的话,电压一般都是在0.4V左右,有1V左右就说明桥已经输出LVDS了,,,。

有了上面的信息,初步判断如下:
1、能正常输出屏供电和背光开启、调节,说明读取屏信息OK
2、LVDS和时钟电压有1V以上,说明桥已经发出信号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怀疑是桥挂了,导致桥发出的LVDS有电压,但信号不对,,
HM65的桥,还灌黑胶的,折腾了半天,拆下来了,,还好没掉点,但是掉漆了,,都补上去,上BGA,,桥做上去了,上屏

尼玛,这情况,怀疑是屏问题,,这个屏是客户买的,,所以用自己的屏接上去

好了,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客户买的屏是坏的,估计原来的屏是好的。,独显被同行拆掉了,几颗显存也被拆了,所以就这样交差
表达能里有限,我自己认为我写的已经很详细了,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如有不对的地方,敬请批正
最后,还是希望大家能加分的加点分,我只能说不会扣自己的分,,还有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帮忙顶一下,捧个人场

 会员1249798300鑫豆2023-11-21 09:41
 会员8801202元2023-2-2 15:01

网友:
我为什么没这么牛逼

网友:
狼哥 出帖 必顶!

网友:
狼哥V5..必须加分

网友:
这个没得几年的维修经验和扎实的理论是修不好的哦!!!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花晨月夕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常修到这种问题  动手能力强

网友:
狼哥V587。。。

花晨月夕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清洁清出这样的问题 也够奇葩的了

网友:
现在很少人自动去加分 我看到好贴都去加分 狼哥的思路 不错

网友:
思路清晰,楼主不是盖的

网友:
好6,啪啪啪啪

低调做事 -5
花晨月夕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65的桥爱坏

网友:
谢楼主分享

花晨月夕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LVDS平信号输出后,可以测到1V左右,没有输出0.4左右,这个还是刚知道,楼主经验不错,又学到一招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

低调做事 -2
花晨月夕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 以后就知道

花晨月夕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 以后就知道

网友:
thanks for shareing
我的泪为谁飞
外国 的朋友 可以用翻译软件 在回复下
详情

网友:
好帖,这都是经验的总结。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不错的维修思路。

网友:
这磨牛逼啊

网友:
这样的贴很有营养,值得加分

网友:
维修就是这么幸亏,楼主加油

网友:
思路很清晰,写的真的不错!必须加分!

网友:
思路清晰,厉害啊

网友:
我有个机器 这些信号都正常 还是不显示 没辙了

网友:
坏这么多客户还修吗

网友:
这是理论和实践的结晶吗

网友:
独显都被别人拆了。。。。那屏也买得歪的 JS一大堆

网友:
分享是美德 感谢分享。

网友:
我只想知道上家是怎么清的灰...........真人材......

网友:
这清理,桥坏屏坏
志在由
清理不亮可能是小问题,但客户和上家搞过就成大问题了。
详情

网友:
学习了,讲的很好

网友:
狼哥厉害就是专业

网友:
楼主写的详细,又学了个思路

网友:
听说拆独显集显还可以用 原来是真的...

网友:
分析的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缺时钟也是灰屏的

网友:
修的好,学习经验,以前遇到白平的都放弃了

网友:
像怎样的情况我一般都放弃了,

网友A:
拆了独显其实也帮了个大忙 不然独显如果存在 极有可能误杀
always668
呵呵,这个不一定,,我遇到这种情况都会直接测屏接口条件,就算测到屏接口条件都满足了,,这机器我修过,直接断开电感就可以改成集显了,,不用拆显卡和显存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独显其实也帮了个大忙 不然独显如果存在 极有可能误杀
呵呵,这个不一定,,我遇到这种情况都会直接测屏接口条件,就算测到屏接口条件都满足了,,这机器我修过,直接断开电感就可以改成集显了,,不用拆显卡和显存的
独显改集显,只是将独显供电电感断开或独显和显存拆掉就行吗?
详情

网友:
能搞定黑胶,蛮不错的

网友:
lvds是EDID吗

网友:
上家将显卡、显存私吞了

网友:
清灰也会挂桥,搞得这么麻烦,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不错 实在是获益匪浅 修屏这一块 一直都不是很明白 看来楼主的帖子 又明白了一些!赞!

网友:
学习了新的知识,感谢!!

网友:
楼主高手啊,我有一个屏,老是变色,就是从一个地方向外扩,像开花一样,不知道从哪开始修

网友:
测条件都正常,是我的话应该会先刷BIOS,再换桥

网友:
这个桥发出的信号电压对的。有问题的话是不是可以用示波器测得出。

网友:
拆了独显就是集显了吗?有没有信号要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