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换桥

楼主(2015-07-14):
师兄姐妹们,师妹第一次换南桥,不知道能否换好 请师兄们指教啊

爱有块主板忘记型号了。能跑马亮机 但是一亮就掉电不知道哪出问题了,请师兄们指点下

网友:
真的去讯维了?

网友:
查  开关排针电压,查开关复位电压。查供电是否满足。。。

网友A:
这么快就上手啦!真不错

网友:
不错继续努力,只有把握温度就好了

网友:
第一个女性维修从业者吧,如果没有换过桥的话,先找个坏吧练习下

网友:
迅维不缺少师傅师兄……

网友B:
LZ去了迅维,肯定收获不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去了迅维,肯定收获不少

还好啦 前天去听了一节课

网友:
还真有女孩子做维修的啊?

网友:
又向前跨了一步

网友:
还真的第一次听说女孩子做维修的

网友:
去实地都有老师教这个吧

网友D:
女孩子还是和少见的

网友:
顶顶,南桥比较好还,经常换的,北桥就不好换了,,至于显示就掉电,这种单桥的好修是NV的  大部分还是单桥的问题。。加焊一下。。。

网友:
多数情况下加焊控制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之前我们主板班也有个女的,不知道是否是你

网友:
我去 楼主太强大

网友:
这可以不用贴的

网友:
前2天有个本子换南桥,忘记把电池取下   结果。。。。。。。爆!!!!电池打脸上了,你要吸取教训啊!

网友:
   妹子   师兄毕业早了

网友:
不错,继续努力!

网友:
努力吧,相信【迅维】能给你带来非常大的收获。

网友:
迅维狼多吗

网友E:
顶起  桥没做好应该。

网友:
引用 网友E:
顶起  桥没做好应该。

做好了,客户都拿走了

网友:
加油啊,lz不愧是女汉子,维修是苦活啊

网友:
掉电的那个你没放CPU散热器。

网友:
不错嘛  第一次换桥就成功了

网友:
鼓励鼓励。

网友:
风神一笑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么快就上手啦!真不错

嗯嗯 而且还是个女同志

网友:
第一次就是这么爽

网友:
楼主牛 台式机换南桥要收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嗯嗯 而且还是个女同志

风风火火的,有点像男孩子

网友:
你的诊断卡,跟我的一样

网友:
女孩子学维修 很少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女孩子还是和少见的

为什么我以前学的时候 没看见有妹妹来学呢

网友:
换的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好啦 前天去听了一节课

勇气可嘉,听了一节课就换桥,不过还是找一些料板做一下练习,这样会好的,对自己好,对客户也好

网友:
桥怎么换呀,

网友:
用不用的了这么夸张啊
旁边全贴满了胶带

而且现在女的也学维修?
修主板的少  修手机的到见过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