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qz 播放歌曲一分钟之后没声音,插上耳机有杂音,拔出后有声音也是一分钟左右,

楼主(2015-07-14):
请大师指导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接口是否有问题哟,接口的弹片是否没有弹开哟

网友:
检查一下耳机插口,有没有问题

网友:
接口,芯片,桥

网友:
声卡芯片有问题吧!!!

网友:
楼主的问题常是由于声卡问题导致的啊。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先换个声卡芯片吧

网友A:
这种问题一般是声卡芯片不良引起,现在的声卡芯片和功放都做在一起了,所以长时间喇叭声音太大的机器,久而久之,就会出现问题,当你插入耳机再取出时是起到了一个切换作用,功放部分休息一会儿,如此反复。我也刚修到一台东芝L650,播放一分钟左右就无声音了,接耳机有,而且喇叭和耳机的音质都有杂音,更换声卡完美解决,音质纯正了,也不哑巴了!!!可以考虑考虑,最后跟客户说下,听音乐看电影不要动作不要太大,温柔点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修好最好换成官网的声卡驱动。有的声卡驱动声音很大  很容易导致硬件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一般是声卡芯片不良引起,现在的声卡芯片和功放都做在一起了,所以长时间喇叭声音太大的机器,久而 ...

不错,上次遇到一台也是一样问题,L750

网友:
直接换声卡!遇到过几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