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的杯具维修之路--恶搞二修机维修

楼主(2015-07-14):
休假归来,接到一台飞利浦的显示器,客户说有去其他家检测过,说是电源板跟屏幕的问题,上电测了下,不开机。拆开看板子 。被割线和挖件了。。如图。

。补完12V有了还是不开机,,没法子,查了下板子价格后报价320元,客户同意修。只好去准备买板,才想起自己有一台屏坏的239CL的机器,拆开将板子移过来 上电亮机白屏。 拆屏测量屏供电5V有。。开始迷茫了。只好去求教各位大师了,经过孤狼-狼叔的指点维修心得如下LM215WF4-TRA2-6F1-A0 SW0640 SM4025 LED液晶屏逻辑板六大供电
VIN:5V
VCC:3.3V
VDD:12V
VCOM:5V    VCOMc-fb和VCOMd-fb电压相差0.01V  工程模式下VCOM 项是可调VCOM电压 的4.5v-6v
VGH:29V
VGL.-6
LM215WF4-TRA2-6F1-A0 SW0640 SM4025 LED液晶屏逻辑板
VIN:5V 屏电压,无电压查驱动版
VCC:3.3V   查U3
VDD:12V    。查D4 D5 D6
VCOM:5V      查sm4025的35脚vcom点 ,Q1和Q2  VCOMc-fb和VCOMd-fb电压相差0.01V  工程模式下VCOM 项是可调VCOM电压 的4.5v-6v可以改善鬼脸阴影
VGH:    28V最高32v左右 一般以不超过32V为最好    查R601 R602 sm4025的26 27 28脚

VGL:-6v  花屏时此电压过低,测量点处的R103的0欧姆电阻可断开测量电阻的两端焊点电压,若两端都无-6v,查D3和ZD1电路,若有一端为-6v。则为芯片sm4025坏或者后面电路有短路,再测disch和第二个vgl电压(在第一组屏线下面vgl,最后一组屏线下的c916电容,)为跳变的则是sw0640坏或虚焊,
伽玛电压:v-1到v-6由12V承阶梯式逐渐下降
VSM: 5V左右 查L1
sw0640芯片不装时lvcc  dvcc  mvcc无电压
DVCC 1.7V 有人测1.8和  1.9的豆正常
MVCC 1.7V
LVCC  1.7V
lv0+与lv0-电压大致相同1v左右
lv0到lv5的正负电压一样,
1花屏:
驱动板主芯片虚焊或者逻辑版SW0640坏或者虚焊.vgl-1.2V,vgh电压不正常
实测:Vin 5.3V   vcc 2.3v  vdd 4.9v vcomc ov vgh 3.5v VDD不正常,测管子D4D5D6 对值地只有13.2 不正常 测PWM芯片电压有5V,3V,4.9V PWM芯片不工作,后边电压不会有的PWM芯片不工作,后边电压不会有的 基本的屏供电要有,PWM本身的数字供电要有,EN要有再根据自己手上的废屏对照。发现问题在于芯片SM4025PWM的损坏,查了下芯片价格订货。21.5使用的是SM4025 23使用的是SM4005 原理看似一样,但却不通用。第二天,芯片到了,替换中
测下D6的值410多,正常了,开始装上屏线,上电亮机,久违的飞利浦LOGO出来了

到这里才算真正的修好一台显示器。。呜呜。。太无语了、。小弟经验不足,写的不好,望各位大师勿喷 谢谢

网友:
求加分啊

网友A:
修显示器,能报320元,太霸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显示器,能报320元,太霸道了

板子都是割线 要换板啊 屏幕还要贴钱修啊。。总体没有利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板子都是割线 要换板啊 屏幕还要贴钱修啊。。总体没有利润

你这个是修屏吧,逻辑板着割线了,

网友:
液晶能修到这一步,高手级别了!

网友:
。。。都跑多少个群求加分啊, 表示没学显示器 看不懂也  加分路过~

网友:
大神啊,膜拜啊,什么时候教我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修屏吧,逻辑板着割线了,

这个电源一体板被割线了,屏应该被刷了。带电刷屏的那种,,把芯片给我弄坏了。换完板子屏是白屏

网友:
实地学员就是犀利

网友:
能花这么多时间耐心的修一台显示器,我就佩服

网友C:
屏坏我这直接就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坏我这直接就不修了。

不修就没钱收了。。。。只能试试看能否修好

网友(2017-08-01):
这是多大的显示器啊能修到三百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