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17英寸正屏液晶显示器开关管少烂了

楼主(2015-07-14):
型号都看不到怎么更换啊,新手求指点

网友:
显示器上的开关管几乎都是一样的,只是参数有点区别。从别的电源板上拆个开关管就行。但开关管烧烂,你只换此管,估计还会烧

网友A:
最郁闷的是整流二极管板子上量短路击穿蜂鸣0.04拆下来又是好的。搞不懂啊。。就是上图D103开关管旁边的二极管

网友:
DM0565这个型号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郁闷的是整流二极管板子上量短路击穿蜂鸣0.04拆下来又是好的。搞不懂啊。。就是上图D103开关管旁边的二极 ...

有可能是电容短路了,或者是后级短路了也可以造成这个问题,如果有跳线,或者是电感可以断开再测

网友B:
烧成这样子了,上电源模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成这样子了,上电源模块啊。

如果这个板子都要上电源模块。技术太差了吧。

网友:
没有什么特殊的,DM0565可以的

网友:
DM0565 /DM0465

网友:
开关管都变形了,是上电源模块好呢还是直接淘宝买快三星743NX电源板好呢 新手求指点

网友:
DM0465 0565用这两个比较多

网友:
这种板子淘宝上10块钱一片啊。修个屁。

网友:
试着料板上找一个看看

网友:
找功率大一些,耐压和电流大就行

网友:
要是我  果断改一个  多浪费时间

网友:
浇成那样,估计全桥和保险都保不住了,这个是三星专用的芯片,

网友:
买了块全新的电源板和983通用的743NX  43大洋。。。收客服230RMB。。。费了不少口舌

网友:
楼主做法干脆直接,最好买一块跟原先一样型号的,这样不就知道原先开关管型号。

网友:
直接换个板子就好了么  也不贵

网友:
改块吧,甭费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