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解决华硕m4a88t-m开机1秒掉电的问题

楼主(2015-07-14):
如题:华硕m4a88t-m全版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开机掉电(点开关1秒掉电),拔12V不掉,不拔12V拿掉BIOS芯片也不掉,曾经就此问题发过两个贴子求助,可人气不旺啊,求助贴如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3519-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5188-1-1.html
过了一段时间,闲来没事,硬着头皮还是想解决此版问题。逛了论坛,发现一贴,特别有收获。此贴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31046-1-1.html
问题属于同一个位置,他的情况是开机跑码掉电,我的情况是开机1秒掉电,由于上面的贴子已经阐述的很明白,本贴就多讲了,故障位置如图:
这个PU1为ASP0903,43脚为温度控制信号输入,查点位一看,PR56没有了,心想不是厂家没有接吧(也看不出是不是掉了),焊上再说吧,从别的主板上找到类似的很小很小的7.4K (0402ZWGF1742TCE)精密电阻 ,由于电阻个头太小,焊接过程中吹丢几个,最后只能找到一个22K焊好,完美亮机跑码。手头没有相机拍照,手机不在身边,望见谅。
由于此故障不太普遍,容易误判死刑,最后还是谢谢论坛,给维修者一个这么好的平台。如以后遇到开机1秒掉电,拔BIOS芯片不掉电的故障,而且其他全部正常的情况下,就应该考虑这个温控信号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拔掉BIOS不掉可能是因为温控信号是通过编程控制

网友:
高手啊,这种掉电的机器真的很难判断问题

网友:
哦  学习了!!应该是掉件了吧!!我猜!!

网友:
我的m4a79xtd        也是这样 掉电。晚上  我检查检查!

网友:
有台联想G485 也是开要一秒掉电,用你这个思路也去修下

网友:
好的,记下了。不然下次如果碰到,就修的头痛。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2015-08-19):
这是个新发现,值的学习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的维修思路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以后遇到一定会用起

网友(2017-08-19):
下次碰到了试试看 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