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安装驱动后蓝屏怎么回事

楼主(2015-07-14):
有的用户在安装完驱动之后,发现系统蓝屏了,这该怎么办呢?有可能是显卡驱动的问题,就让小编告诉你怎么解决吧。

推荐:w764位旗舰版系统下载(win7zhijia.cn/xitong/)

    在排除了显卡硬件问题的情况下,我们能做的就是卸载刚安装上的驱动,然后重新找另一个兼容的驱动来安装,当然很多朋友发现安装后蓝屏根本就进不了系统,步骤如下。

1、重启计算机,然后不停按F8键,直到出现Win7系统的高级启动菜单;

2、然后选择安全模式进入安全模式的win7桌面,右键点击“计算机”属性—并进入到“设备管理器”;

3、展开【显示适配器】,然后右键点击其中的显卡,在右键菜单中选择“卸载”,出现确认框后勾选卸载驱动并确认;

.............

网友:
好厉害,学习了。怎么能提前知道不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安装驱动后蓝屏,那么在安全模式下把驱动卸载就好了

网友:
你貌似也可以在安装系统的时候直接不装驱动啊 看看进不进的去

网友:
有水平,,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