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5E触发0.03A左右掉电修复,估计是通病

楼主(2015-07-14):
B475E触发0.03A左右掉电。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3657-1-1.html跟这位兄弟一样的症状。拆掉红圈里的6脚正常触发。

网友:
在来点信号,图文解释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双管子坏了,拉低了。

网友:
多余的管,绕了一圈就是不要拉低RSMRST#这信号的。

网友:
收藏  以后备用  这种通病  楼主还是把帖子的权限加高一点吧!!!!!

网友:
应该算是通病了,同样故障也遇到过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但是把那个管子拆掉了,用了几天现在返修了的

网友:
没有修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这个双管子坏了,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