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这种呆瓜耳机孔怎么办,求思路(图)

楼主(2015-07-14):
Thinkpad X220i,外放声音正常,插入耳机只有一侧耳朵有声音,并且声音小得跟蚊子叫差不多。没找到电路图,想先换一个耳机孔试一下,拆开一看晕了。
跟平时主板上的不一样,这种是扁平7针的,耳机和麦克集成在一起的。
整机就这一个孔,针脚是怎么定义的啊?
我找到板料上有差不多样子的,只是8脚的,量着阻值也不同,没敢换

网友:
找个一样的板子拆,但是就怕你拆下来由于焊接温度高走形了

网友:
难拆着呢。。。。。。。。。。。。。。。。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买一样的料板  焊上杯

网友:
这种双合一的容易坏

网友:
跟苹果的机子是一样的,耳机和麦在一个插孔里面。尾部应该是耳麦,现在的手机也是这样的,耳麦一体化的。

网友:
这个有点麻烦 期待解决

网友A:
先量一下阻值,或者飞线测试一下再换也不迟

网友:
找一个新点图纸,看耳机插口定义,测测看

网友:
上网淘个试试吧  这玩意一烤就坏

网友:
上淘宝买个嘛,上面有卖的

网友B:
拍清楚,或许我这里有

网友:
通电待机0.013

网友:
换这个难度巨大,换过两都失败了。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要换同样的啊。

网友C:
这个位置不太好拆,锡枪也用不了,因为下面有个SD卡槽。还有旁边的关机充电USB口也易坏

网友:
这个很容易坏的  最好别拆

网友:
新机型上的联想和ACER比较多用这种

网友:
找料板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量一下阻值,或者飞线测试一下再换也不迟

没敢动,装回去了,第一次遇到这种接口,不知道怎么去飞线测量,接口定义可能是这样的,只是印刷板上没有标注序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位置不太好拆,锡枪也用不了,因为下面有个SD卡槽。还有旁边的关机充电USB口也易坏

对着主板模拟了半天,保护好周边元件,硬吹下来应该没问题。
由于不确定是否是接口问题,最后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拍清楚,或许我这里有

谢谢好意,这种二合一的插座,没弄明白是长闭还是长开,已放弃治疗

网友:
AV画质 看不清楚

网友:
还是有区别的,起码没打马赛克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个东芝的,左耳无声音,右耳可以,找了快料板换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接口我感觉还是很好拆的,如果手头没有司登利等热旋风的话,用BGA 底上240 不用预热,直接就能下,一点都不走形,相当的好弄, 就是小心手别烤糊了就行

网友D:
http://share.weiyun.com/20ae4e99f0de9b1febb1ec75f1e379a1
电路图给您,,你对照这看下

网友:
直接十几块钱买个外置的声卡好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hare.weiyun.com/20ae4e99f0de9b1febb1ec75f1e379a1
电路图给您,,你对照这看下

及时雨啊,收下了,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