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 229CL2 239CL暗屏奇怪的维修历程

楼主(2015-07-14):
239PCL2SB 229cl2sb暗屏奇怪的维修历程,客户来的时候说是去售后检测过了 ,板子坏了,也去同行看过,同行告诉他不确定是板子还是屏,我接过直接检测确实暗屏,拆出来板子检测 图片我淘宝裁的,忘记拍照片了,先用万用LED升压板检测屏幕LED没问题,芯片检查条件, ,VIN EN PWM,条件都正常,到LED的线路和0欧电阻正常,输出方波没有,果断定心片,结果今天芯片到了换上后依然,仔细查吧,昨天没仔细查看OVP的这个信号,今天想想是不是他的问题那,一个300K电阻和5.9K.82K并联后分压,测量300K不正常只有200K不到,取下测量没问题,记得以前上午遇到的笔记本主板就是因为电阻阻值变小,但是取下没问题,再放回去就能正常工作了,想到这个也试试,结果还真亮了,到此都不知何故,
附上典型电路图

网友:
怎么折下来装上去就好了呢?奇怪的现实。

网友A:
丫的  又是一体板,,,现在的显示器都这样生产了  又是考验技术的时候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丫的  又是一体板,,,现在的显示器都这样生产了  又是考验技术的时候咯!

下回在修不出来 就多准备几个万用板 不行就把万用板放进去

网友:
这种机子。万能用没空间的。 都是在放底座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