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PAD E425 AMD芯片组开机无显维修过程

楼主(2015-07-14):
型号:THINK PAD E425,ADM
故障:开机电流0.5A左右无跳变,无显示
1、看电流估计是供电或者是CPU没工作。拆机测量发现CPU供电有了,其他供电也有了(3v,5v是开机后产生),但显卡供电PU9201没有电压,
2,想查图纸,看看显卡供电电路,找不到图纸,测量了一下,显卡供电电感对地阻值为14,显卡供电对地值低也正常。
3,加,电开机测量了一下PU9201周边电容电阻的电压,有5v和3v,估计芯片供电和on信号也有了,
4,测量到升压电容的时候发现无电压,顺手测了一下对地值,只有24,发现问题了,升压电容链接2欧姆电阻端是链接PU9201的13脚,应该是激放供电脚,不应该阻值这么低啊,
5,拆掉pu9201,测量主板上13脚,阻值回来了,说明PU9201挂了,果断换掉,加电供电正常了,跑码故障解决。

补充内容 (2015-7-17 18:01):
PU9201是显卡供电芯片,不是显卡

网友A:
原来是少了显卡供电,

网友B:
楼主这种管黑胶的你那么容易就搞定啦好牛的BGA技术哦再说这板子变形的厉害

网友:
显卡供电,楼主查的横好

网友C:
这个E425的机器不好修啊!

网友:
查的真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种管黑胶的你那么容易就搞定啦好牛的BGA技术哦再说这板子变形的厉害

兄弟,看清楚,我修的是显卡供电,不是换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少了显卡供电,

是的,显卡供电芯片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E425的机器不好修啊!

这机器显卡挂了基本就报废

网友:
有没有图纸呢,amd版的,急用,谢谢

网友(2017-02-10):
不错修好就好了,干我们这行问题找准就好修

网友:
这个PU9201 是个什么型号的芯片??

网友:
看到黑胶我就怕,版主牛B

网友:
那个应激脚是个什么意思

网友:
只要修好了,没有走湾路就好

网友:
E系列如果是AMD死得好多....不知道lenovo咋个想的 出怎么垃圾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