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心疼的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5-07-14):
修一台ACER3270笔记本,现象白屏不显示图像,声音正常。一看就知道是显卡问题。三下五除二把笔记本拆开,拿出主板架到迅维BGA焊台上。调好曲线5开始加热~~。待主板冷却,上可调电源,开机电流到0.8掉电。不对啊原来可以开机啊?测量显卡电容短路了,坏了显卡坏了。把显卡拆掉,主板电流0.6不掉电,显卡核心电压1.05V正常。网购一块7300显卡,上BGA之前测量显卡上的电容不短路。上BGA调曲线5加热~~~~.上电到0.8A又掉电了,心凉了~~~为什么呢!!??再测显卡电容又短路了.手头有两片7300板卡,把7300芯片拆掉装在笔记本主板上,曲线还是选5,显卡又短路了,不对啊,冬天都是用曲线5,没有烤坏显卡的。是温度高了吗???还有一片7300,现不能用曲线5 用曲线4.后来~后来~心疼啊~~~连续烤坏3个显卡~~

网友:
天热了,适当调整一下BGA参数,下温调高一些没问题,上温高了晶体受不了。

网友:
楼主这是又钱又事啊,7300改良的不便宜吧?

网友:
第一次吹坏了,就应该不要用那么高的温度来做BGA的了

网友:
有点严重了

网友:
请问楼主台式机显卡7300芯片可以和笔记本的代换吗?没有代换过

网友:
bga还用对表啊 自己在哪边看下锡珠融化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气温高,肯定温度要下调些才行啊!

网友:
主板显卡 还好啦  又不是笔记本的  要是笔记本的 估计楼主早就哭啦

网友:
曲线不是万能的,得随时调整,特别是现在天气变热了

网友:
这个对表格没用的,拿料板练练,熟悉什么温度能取下芯片,再自行调整。

网友:
原来BGA没做好连显卡芯片都会做坏掉,好严重

网友:
温度太高会造成显卡鼓包的

网友:
温度要调好哦

网友:
LZ用的什么机器啊,温度高了

网友:
是这几天干坏了几个,,

网友:
气死我了,,干的现在换显卡都不行

网友:
这种赔钱货

网友:
上温无论夏天还是冬天,都是220,温度不够就加下热,加上热已经坏过很多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