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s耗电厉害

楼主(2015-07-14):
一部苹果5s充电正常,但只要一开机不做任何操作放着不用,几个小时后电池里面就一点电都没了,当用它的时候机子发烫很厉害,电池也换过了,问题依旧。群里哪位朋友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分享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会不会是漏电,哪里有微短路

网友:
可能是漏电 但不知道问题出在那一块

网友:
可能是漏电

网友:
拆开看看那个元器件发热厉害,应该是短路

网友:
有漏电的地方了

网友:
我感觉  应该是哪里漏电  ,或者短路 ,他很烫  就有点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