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G41M-VS3的通病

楼主(2015-07-14):
   今天早上到店里,发现工作台上放着一块同行拿来的板,华擎G41M-VS3.上电测试,诊断卡档80.测各个主供电,正常。拔了内存,还是80.检查内存插槽各个关键测试点。发现SPD电压为零。翻过主板一看,发现背面有条粗线的漆已掉,露出红色。顺藤摸瓜,发现通过过孔到正面的两个电容下方。取下电容,在其中一个电容的焊盘上发现一条线已烧断。一端连3.3v。飞线连接好两端。装好电容。上电测试,顺利跑码点亮。装系统测试ok.这也算是这个型号主板的一个通病吧。

网友A:
主板 一般内存不过  大多都是SPD 断线导致的  这个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我用的那块技嘉也是同样的问题,开始查了好久,最终也是拿放大镜才看出来断线了。。。

网友:
VCCSPD 烧炸。厉害, 遇见几次了

网友:
哈哈 这个是经常出现的

网友:
好眼力这样都给你看到

网友:
见过几次了

网友:
学习了   断线怎么会跑80

网友:
看来楼主真是细心

网友B:
是不是所有不过内存的都是内存spd电压没有啊,在哪里测量这个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所有不过内存的都是内存spd电压没有啊,在哪里测量这个电压

不过内存的原因有很多

网友:
这是早期所有板子的通病,现在的新板子有限流电阻保护了

网友:
我的板跑  81  、  一样是内存不过,  但是我的VDDSPD 3V供电正常的、、

网友:
你那个是内存不认,一般华硕技嘉的板子烧那个线的非常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过内存的原因有很多

不过内存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过内存的原因有哪些

内存的供电 时钟  复位  负载供电  基准电压  SM总线    等 ………………
三代新增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8670-1-1.html

网友:
最近smbus怎么这么热门,都在电容下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主板 一般内存不过  大多都是SPD 断线导致的  这个还是比较好修的!

不是吧,你这个推断太离谱了,SPD断线很少碰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是吧,你这个推断太离谱了,SPD断线很少碰到的

只能说你修的太少了吧!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  代码都不怎么会看。望楼主指教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 一般内存不过  大多都是SPD 断线导致的  这个还是比较好修的!

维修量大的话 一个月遇得到一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的供电 时钟  复位  负载供电  基准电压  SM总线    等 ………………
三代新增的http://www.chinafi ...

谢谢你,你真是个好人

网友:
好,下次我也这样做

网友:
晕,楼主人品好,看得到的故障,票票到手,不错额,同时学习了

网友:
3代内存烧这个3.3V的很多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  我手上好几块 主板 怎么都不是你说的这个问题呢

网友:
我遇到不过内存的板子  基本都是SPD没电压    直接从电源橙色3.3V飞过去的

网友:
算是大部分主板都会有这个情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 一般内存不过  大多都是SPD 断线导致的  这个还是比较好修的!

3代的板子。SPD确实坏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你修的太少了吧!

修的少,我就不说了

网友:
好像不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