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40S待机0.006触发0.866黑屏无背光的维修板号:VIUX1 NM-A091 REV1.0附BIOS

楼主(2015-07-14):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X240S,故障现象为:待机0.006按触发键电流上到0.866屏幕黑屏看不到图像,用手电筒照屏幕可以隐约看到字符说明机子正常的只是没有背光而已,估计背光开启或供电没有,拆机测了一下屏接口:
13脚:3.3V(估计是屏时钟)
14脚:3.3V(估计是屏数据)
18脚:2.4V(估计是亮度控制)
23脚:3.02V(估计是背光开启)
24脚:3.3V(估计是屏供电)

26\27\28\29脚背光供电:0V(正常19V)

26\27\28\29脚背光供电为0V不正常,没图纸跑线路来到屏接口背面经过一个F7保险管,测F7保险管一边有19V一边为0V阻值无穷大看来开路了,由于没找到这么小的保险管用零欧电阻代换上去,一测两边都有19V了,接屏开机OK屏幕亮了有显示了拷机48小时无问题,由于这机子较新于是备份了BIOS:联想X240S 板号:VIUX1 NM-A091 REV1.0 U49 25Q64FV 8M上来共享。

联想X240S 板号:VIUX1 NM-A091 REV1.0 U49 25Q64FV 8M.rar

网友:
就一个大件

网友A:
手机拍的吗?真清晰,是什么牌子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拍的吗?真清晰,是什么牌子货?

爱奇艺100+V6 八核手机 移动3G 5.5大屏 1300万像素,运行内存2G 机身内存32G,双卡双待 分辨率1920*1080 690元。拍后在放大截图编辑就行了。

网友:
又是送钱的机器 下次可以秒杀了

网友:
记下了 看以后能不能遇到这机子

网友:
我也修到过。。。

网友:
楼主能修到这么新的机器啊!

网友:
好新的板子呀

网友:
老板 你这个X240S 最后一张图片。
最后点亮的话 就接一个 电源接头  不接屏线 电流是多少

网友B:
我现在手里有个X240裸板 电流就在0,2  0.3左右   外接VGA 不亮
麻烦你 还记得不接屏电流多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手里有个X240裸板 电流就在0,2  0.3左右   外接VGA 不亮
麻烦你 还记得不接屏电流多少吗

记得啊,不接屏是0.7XX左右,接屏就上到0.8XX左右。反正不会是0.2XX 0.3XX这么小的电流。

网友B:
你的板子 当时 接了 哪些东西
除了 屏线  电源接口线。还有哪些东西。我怕是要检测什么东西

网友:
楼主图片高清无码啊,  发帖确实挺麻烦的,赞一个。

网友:
保险坏了 少了屏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板子 当时 接了 哪些东西
除了 屏线  电源接口线。还有哪些东西。我怕是要检测什么东西

除了 屏线  电源接口线,还接CPU 内存,其它就什么也没接了。

网友:
这手机 拍的图像清晰

网友:
没有图纸真的很难修啊

网友:
用屏上的信号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