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测W83116WG-511可用9LPRS511EGLF代换

楼主(2015-07-14):
主板是七彩虹G31,复位灯半亮,换IO无效,然后换时钟W83116WG我先是用RTMXXX-511代换的,记不清了。这芯片被我扔了,反正是511结尾的,换过后,复位灯不半亮了,变成每隔几秒一闪一闪。
这时候我测PCI显卡时钟有,PCI B16时钟有,证明应该是能和RTMXX-511代换。
又把原来的时钟换上去,511扔了。
复位灯又变成半亮了。
可能换的IO有问题。
所以把原来的IO换上去,找了个9LPRS511EGLF换上去跑码了。
所以证明可以代换。但问题还是没解决。
就是变成不稳定,偶尔跑码,偶尔复位灯半亮。
刷BIOS一样。还在修。

网友A:
什么叫RST灯半亮?? 还真没有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RST灯半亮?? 还真没有见过

就是复位只有1.6V或者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