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1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5-07-14):
此机待机无电流不通电,拆开主一看发现电源头和网卡所在的小板进过水,清洗后故障依旧,测量P2处有19V的电压,而P3处却没有电压,接着再测量PQ304的4脚是个高电压,原来是这里引起的PQ304不导通而P3处无电压呀!如图:

由上图可以看出PQ304想要导通是由控于PACIN的高电平,接着查PACIN的来源:

上图可以看出PACIN是来源于BQ24737_VDD且受控于ACPRN的低电压,又由第一幅图可以看出BQ24737_VDD是由PU301的16脚REGN发出的,那么PU301要正常发出高电平的REGN,经查数据手册得知6脚的ACDET必须大于2.4V且20脚的VCC必须大于3.7V,分别量了这两个引脚的电压条件都满足,既然条件都满足却又不输出高电平的REGN首先就想到PU301本身坏了,换了一个果然高电压的REGN出来了,这时再测量PQ304的4脚却还是个高电平,不对呀?心想是不是主板上有地方短路导致保护了,这时通电用手摸主板果然发现网卡发烫,取下网卡再测PQ304的4脚却还是个高电平!这时静下心来再次打开图纸认真分析了下,测量PQ305的2脚是个高电平是正常的,那么1脚应该是个低电平才对呀,怎么是个高电平呢?想到这就认定了PQ301和PQ304肯定有个管子坏了,于是先拆下PQ304再量PQ301的4脚,还是个高电压,看来不管PQ304的问题,接下来把PQ301取下,把PQ304装到PQ301的位置再通电没量PQ301位置的4脚,14V左右的电压终于出来了(此处电压记得不太清楚了)再在料板上找了一个P沟道的管装上开机画面出来了,

网友A:
进水,分析不出,q301是自导通

网友B:
这个机器的EC是不是带程序的? 在网上订的型号一样的EC能用吗

网友C:
上图可以看出PACIN是来源于BQ24737_VDD且受控于ACPRN的低电压、、、、、、、、、、、、、、、
分析得有点乱。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进水,分析不出,q301是自导通

你说的自导通应该是本身击穿导致DS级之间相通,不受G级工作电压大小控制。

网友:
写得仔细:充电芯片坏,PQ301坏。

网友:
学习一下 谢谢 顺便加点下载分

天意wx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的EC是不是带程序的? 在网上订的型号一样的EC能用吗

ec下如果挂得有BIOS芯片,一般的情况下是不带程序的

网友E:
自我感觉你修的好累呀

网友:
记下了,下次用得到

网友:
过来学习的,技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自导通应该是本身击穿导致DS级之间相通,不受G级工作电压大小控制。

PQ301是P沟道管,D-S体二极管导通产生小电流的P2给充电芯片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的EC是不是带程序的? 在网上订的型号一样的EC能用吗

EC 是 9012 带程序的EC
订货需要定剪板的EC

自然你有809F也可以刷EC的程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我感觉你修的好累呀

我是见习维客,你是银牌维客,级别不一样,技术自然有区别,我的三脚猫功夫让你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图可以看出PACIN是来源于BQ24737_VDD且受控于ACPRN的低电压、、、、、、、、、、、、、、、
分析得有点 ...

分析不对,请多多指教!有错的地方,请你认真指正!!

网友:
分析不错  我也是三脚猫功夫  比不了大神    能搞定就ok

网友:
pq305  2脚是个高电平正常吗

网友:
够厉害,能修好就是牛,支持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