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V rev3.0 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5-07-14):
机器不触发 待机0.038 0.039 刷过BIOS 弄过通病4脚电阻 还是不行 特此求助
不触发
通病

网友:
有短路吧。。。。。。。。。。。

网友:
这个机子IO坏的多

网友:
排除一下开关排线断的可能!

网友:
手上也有一张,时开不开的,不开时没3V5V的,放久一点开就没事了。亮机时,什么都正常。

网友:
开关脚电压正常吗,EC条件查了吧

网友:
开机前的条件都查了吗?比如说待机3V 5V RTC电路。。。。。

网友(2015-08-17):
开机前的条件都查了吗!!!!

网友:
有3 5V吗,EC坏掉的多

网友:
这个板子问题蛮多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