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说“DELL PP41L

楼主(2015-07-14):
最近生意不太好,刚才同行拿过来一台DELL,说是不开机,插电待机0.07,待机稍微有点高啊,下面报价送走人。

拆机裸板外观还算好,插电还是待机0.07,测量3V正常,5V没有,请出示波器看看5V到底怎么回事,示波器一戳5V瞬间出来马上掉回去,打5V电感阻值,表哥直响 阻抗47,把5V电感去掉  在后端5V烧鸡,麻烦事出来了.............................................................................接通烧鸡后可调电源电流瞬间5A,又掉回0.02,什么情况?表笔戳在烧鸡的部位5V也一点不少,断电打值360,刚才的47呢

把电感装回去,打值还是360,通电待机0.013,点名:3V  ....  到 !    5V ....  到!,*脏话*,什么情况,仔细观看全板也没发现有烧坏的元件,就这样触发电流一路飘亮机了

反复测试了很久都正常了...实在不敢确定,你们怎么看?

网友A:
可能是一个小电容烧断了

网友B:
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

恩,基地下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一个小电容烧断了

不知道这样交代了会不会返修

网友D:
烧好了,短路滤波电容烧成开路

网友:
估计也是小电容断路了,楼主应该检查一下外观

网友:
故障彻底烧没了  算幸运还是担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烧好了,短路滤波电容烧成开路

额,我那T60咋办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额,我那T60咋办呢

修好了吗?最后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吗?最后什么问题?

没好呢,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好呢,没办法了

疑难问题不好搞,换个BD4175KVT看看,不好就放弃吧。太花时间了,做为研究还是不错的,研究上手后修后期的IBM就顺手很多。

网友:
应该要返修。。。。没遇到这么牛X的机器

网友:
以前修台式机的时候    有短路情况 强行加电 啪啦的一声  随着一声响和火花  机器修复了  最后拆出来看到有个贴片电容 烧黑掉了!~

网友:
通电待机0.013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这样交代了会不会返修

期待不会回来

网友:
到底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啊

网友:
遇到过 烧机没有发现故障点 确正常好的

建议多查下后级 防止返修

网友:
没办法了吗

网友:
我这也是一样啊

网友:
能给我指点指点吗

网友:
能说说吗 ,好了没  兄弟

网友:
短路的地方烧开路了  5v去的少  usb问题多些

网友E:
没换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换件吗?????

没有,机器已经让客户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