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映泰h61mlv

楼主(2015-07-14):
映泰h61mlv主板上cpu没电压出来,不上cpu有电压出来是哪里的问题啊,是bios,还是桥?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网友A:
先换一个CPU 排除一下 不行的 话  就乖乖地查电路吧!

网友B:
看看是不是保护了。上CPU后就保护了

网友:
换一个CPU看看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一个CPU 排除一下 不行的 话  就乖乖地查电路吧!

cpu我就这一个,是好的,查电路是查cpu的供电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保护了。上CPU后就保护了

好的,我查下,谢谢

网友:
上1155假负载测量

网友:
会y自动断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