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酷派7295+摔坏内外屏,更换后无法打电话.

楼主(2015-07-14):
酷派7295+摔坏内外屏,更换后无法打电话.(原来的固件是联通版)我以为固件的事又在网上下了别的刷了.但还是与原来一样,插上移动卡后,能认出也能打电话,过10分钟左右就没信号了,关机插到另一个上重启,也是一样的情况(双卡的WCDMA/GSM与GSM)不知怎么修了,是换内外屏引起的还是要加焊什么地方?
重启

网友:
除了刚开机能用10分钟左右后无信号(打电话),别的功能都正常.

网友:
路过,暂时帮不上忙

网友:
请来人帮忙,指点下吧。

网友:
故障不在射频IC之前,那么就要重点怀疑射频IC本身和RXVCO了。下面就要用万用表测RXI和RXQ信号了,因为RXI,RXQ信号是在直流脉冲电压上叠加高频交流信号,所以最好也是用示波器看。这个电压的峰值用示波器看在1.38V左右,用万用表就只能测到一个平均电压,大约0.5V左右,也要在刚开机时测。如果这个地方无电压可判定射频IC坏,如果电压正常只能证明直流部分没问题,至于交流信号部分是不是正常还不一定,这台7650经万用表测量直流部分正常。那么此时影响到RXI,RXQ信号上的交流成分的因数大致有三个,一是接收到的GSM信号要正常送到射频IC,二是RXVCO本振信号也要正常送到射频IC,三是射频IC本身要无故障。因我们在前面已经对接收前端电路进行了检查,所以认定接收信号应无问题,重点在RXVCO。更换RXVCOG650,开机后电流大不一样,在100MA有力的抖几下后立即回到0-10MA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