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E141D11T 不进系统 u盘不引导 光驱不读碟

楼主(2015-07-14):
此机是2修机  原来故障是掉电,上家加焊了 南桥 cpu供电芯片   没修好 ,我换cpu供电芯片后机器能显示 不进系统 u盘不引导 光驱不读碟 硬盘供电正常 4颗电容也正常 对地300多 也正常  不管按键盘哪个键一直提示 无系统   不能进cmos   bios 刷过了         以前遇到sony 不引导u盘的  都是把硬盘拆了 在别的机器上装好系统 在放sony上 就引导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换南桥 正常了 怎么给你那100分

你真要给吗 ?那我就不客气咯

网友:
加焊下南桥吧 也许好了呢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进CMOS   如果可以进,可以将外设一个个的禁用试试

网友:
裸板试过了吗?

网友:
this board didn't read any boot Cd

网友C:
try 64 bit operating system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try 64 bit operating system

WHY ????????????

网友:
直接换南桥把

网友:
如果你能排除软件问题(包括BIOS)

就排查下PCH吧

网友:
应该直接换南桥  加焊的不行

网友:
我感觉换南桥不一定行  明天我试试   以前时不时就遇到sony不进bios的 不引导的  我在别机器上做系统就行了 一直没解决这问题

网友:
在别的机器上做成gpt格式的系统,之前遇到个三星问题差不多这样,捣腾大半夜搞定的。不行就不知道了

网友:
今天有个联想E49A的机子,换的新板,装上后,硬盘不读,U盘不读,光驱没试,后不调BIOS好的,你这个要是BIOS都不进真不知从哪下手了

网友:
换桥把    应该能好

网友D:
楼主,是独显吗?上次遇到个索尼跟你的一模一样。进不了bios!最后换显卡ok!你可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独显吗?上次遇到个索尼跟你的一模一样。进不了bios!最后换显卡ok!你可以看看。

能正常显示 显卡那没动过  换显卡有依据吗   靠运气吗

网友:
索尼U盘引导  开机直接按F11的  按别的都没反应  COMS里面设置了也不行

网友:
USB键盘能用吗,排除下键盘不灵,如果USB键盘也不能用,那岂不是考虑南桥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正常显示 显卡那没动过  换显卡有依据吗   靠运气吗

我一台机器跟你的故障一模一样。我没搞定,发到迅维那边,最后给我的结果是显卡故障

网友:
换个硬盘试过没

网友:
上家加焊了南桥,,可能还是南桥问题

网友:
南桥直接换了.更换电容后故障依旧,就直接换南桥

网友:
SONY 的东西是不好搞的哦

网友:
换南桥 好的  正常了

网友B:
我换南桥 正常了 怎么给你那100分

网友:
这个硬盘和光驱的电路是两部分组成,一是供电,二是数据,供电是5v,如果供电正常,数据阻值正常的情况下,直接更换南桥,至于bios如果确定重刷过的程序没问题的话,可以先放一边,换了南桥再看看能不能进

网友:
先考虑软件问题在考虑硬件问题,bios有没有刷写过

网友:
进bios是ASSIST键试试能进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真要给吗 ?那我就不客气咯

我转给你100分 那我发的悬赏那100分 还是要不回来

网友(2015-08-15):
直接查南桥发出的2个硬盘连接信号啊!打下俩个电容的阻值,一般换南桥就行!

网友:
这种简单的问题故障,一般都是南桥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