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金河田电源不触发,紫5 绿5 伏跳

楼主(2015-07-14):
如题:金河田电源不触发,紫5 绿5 伏在4.+跳动。

开始是爆了一个16V1000U电容,换了后不触发。是什么情况?

主IC是DM311

网友:
12V这组DC有故障

网友:
楼主5VSB电路简单好修,先换电容再说......

网友:
楼主参考此图,重点查2脚的电容、二级管。。。。。。

网友:
明显有问题的先换了

网友:
应该是辅助电源的电容有问题,造成电压输出不稳

网友:
楼主有进展吗?期待中.......

网友:
先修好辅助电源,稳定了,再说。

网友:
楼主重点查上图DM311的2脚的电容,二级管,输出端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