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500g 进不去系统进不去pe 引起死循环

楼主(2015-07-14):
      客户留下的硬盘,研究半天没弄好,特来求助!!

     此硬盘接上,进不去系统,滚动条无限滚动(死循环) coms里面能认到此硬盘。把硬盘拆下挂到别的机器做从盘,那台电脑也进不去系统。这块硬盘pe也进不去,  特来求助!!!!!!

网友:
有重要数据吗?  先格式化了看下行不行  也有可能是固件问题

网友:
硬盘有问题了,刚通电时听听硬盘有没有敲盘声音,寻道声音正不正常,如果有轻微咔咔声一般是有坏道或者磁头用问题等等......视具体情况来判断!

网友:
不能进PE主要是硬盘自检不过,把BIOS改成IDE模式进PE DOS下用MHDD扫描硬盘看看问题严不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