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13进系统死机或者是慢

楼主(2015-07-14):
联想yoga13进系统死机或者是慢  待机芯片5V正常 而3V只有2.7V  ,请问下这个3V是不是不正常了,如果有谁维修到这个机子帮我量下3V看看不是3.3V而不是2.7V了谢谢了, 附BIOS一份  原机备份的,

网友:
联想yoga 13 bios原机备份

联想yoga 13原机备份.rar

网友:
变成2.7还开得起?

网友:
显卡问题,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2.7肯定低了!
3V电感肯定是3.3V或者3.33V

网友:
你把3V电感挑起来。看看输出还是不是2.7V?由此判断是电感前还是后的问题,
如果是前的问题,查下3/5V芯片的工作条件,或者代换芯片
如果是后级问题,但是好像不会是后面的问题哟,要么就直接短路了,
测下对地值,3/5V差距不大的、

网友A:
恩  对地正常 的,,, 我换过8150L了(3V 5V芯片)一样的,我试试把电感挑起来看看, 如果维修好了就给大家说一下,

网友:
这个电脑进过水阿,就是3V 5V电感那个地方进过水  我在看看,

网友:
我把3V电感挑起来之后,一头是1.5V 一头是4.6V阿

网友:
我把3V的上管换了,现在电压是4.6V但是还是一样的效果 ,进PE死机 ,装系统到WIN 滚动条那个地方就死机了

网友B:
楼主,你应该是量错了。那个5V电感,边上的电感不是3V的,是电池电压,所以是2.5-2.7左右.

网友:
2.7v肯定不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  对地正常 的,,, 我换过8150L了(3V 5V芯片)一样的,我试试把电感挑起来看看, 如果维修好了就给大 ...

8150要3,5V供电芯片??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楼主量错了吧?5v旁边的是2点多伏 不是待机电感吧  供电口那个小的电感才是吧 。。。

网友(2015-08-13):
换人待机芯片试试

网友:
2。7V是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应该是量错了。那个5V电感,边上的电感不是3V的,是电池电压,所以是2.5-2.7左右.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