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基础问题

楼主(2015-07-14):
如题,一个RT9605可控三路PWM。如果一路PWM的上管控制级与另外两路的上管控制级对地阻值不一样,另两路是700多,这个是400多,请问,可以依此判断此RT9605坏?

网友:
排除了外围因素是可以判断了。

网友:
不可以依此判断此RT9605坏,因为PWM输出脚还连接着MOS  管,假设 MOS管损坏你打值、时肯定不一样

网友:
把400的mos拆了测,还是低,肯定坏

网友:
MOS拆了,103也拆了,还是低,再一测原来是MOS焊盘的GS级短路,拆了G级相连0欧电阻正常了,从芯片驱动引脚直接跑线来驱动MOS,再上电,直接主板着火了,应该是主板中间层短路了,直接烧了一道沟,宣布报废!

网友:
直接报废 为什么电路不烧别的呢

网友:
拆管子测  正常的话  管子坏  不正常  IC坏

网友:
把管子拆下来测量比较准确。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