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查找引脚定义 比如我现在查ITE8502E EC的PDF

楼主(2015-07-14):
查不到 又没图纸 想看下引脚定义

网友:
这个不像台试机,好多引脚是有供电后ec才读取bios   然后定义其它一部分引脚功能。所以你还是找相似的图纸修吧。

网友A:
首先 你可以找个类似的 机器采用通用EC的参考

不过EC是读取了BIOS后定义GPIO脚位 也就是说同样的EC 在不同的机器上的脚位有些也会不一样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 你可以找个类似的 机器采用通用EC的参考

不过EC是读取了BIOS后定义GPIO脚位 也就是说同样的EC 在不 ...

z无语呀 接触图纸少 求介绍一个 现在修着 神舟 V460_I3 H54F想看下EC脚位

网友:
具体机器型号,本本EC脚位是GPIO,程序不同定义不同,查本本图纸

网友:
淘宝上搜索有没

网友:
EC大部分脚位都是由BIOS定义的,不一样的机器,引脚就不一样,,只有EC的那些基本条件是一样的

网友:
学习了多好的分享谢谢楼主

网友:
还是多学习一下吧,不然想修机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