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c 471g进水不触发。

楼主(2015-07-14):
acer ec 471g进水不触发。,客人说昨天进的水,下午拿过来的。客人进水后没通电。我拆开看到两个BIOS芯片周围都进水腐蚀了。用酒精洗洗干净还是不触发。用纸巾擦擦的时候擦掉了一个电阻,看图纸是R336,10K
,然后看看还有没电阻脚是腐蚀掉的,果然隔壁还有一个R331碰一下就一边脚掉了。查是04。应该4欧的意思吧。料版拆了两个电阻准备装上去,清理干净焊盘发现R336已经短线,装上电阻飞好线通电测试。外接没显示,失落,,,接内屏显示了,,,高兴。装硬盘提示没发现,改启动模式UEFI变成 平常的模式,成功启动,修好了。。。。。。

网友:
有个图,看着就好理解了

网友:
进水多腐蚀断线

下次建议发帖配个图片

网友:
哇哇  这么吊  秒杀啊

网友:
发图片把  看着好累

网友:
一般都是围绕进水部分先修

网友:
不错  进水面积的机子好修

网友:
楼主应该弄点图  给我们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