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CW

楼主(2015-07-14):
一下接到一个企业的三台液晶显示器,飞利浦190CW 。故障现象是一样的,显示器的指示灯不亮,拆开测量是电源的带负载能力差,仔细观察是这样的,有的明星,有的不明显,自己看吧

网友A:
楼主,更换大电容之后 然后呢?

网友B:
大电容失效,然后呢

网友:
大电容失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更换大电容之后 然后呢?

换了就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电容失效,然后呢

换完大电容不行的话,把次级的所有电解全部换掉,准好,电容质量不好,是这个显示器的通病

网友:
有一个脚已经烂断了,,,,

网友:
通病来的吗?

网友:
楼主照片拍得不清楚.........

网友:
啊。。这个倒是也见过但是没认为是失效了。。

网友:
好多这种问题脚烂了 会掉电 电源灯会闪

网友:
这板子很多问题的

网友:
慢慢的査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