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改升压小板一例

楼主(2015-07-14):
上海前几天刮台风,又下雨打雷的,估计坏了不少本子,我这两天就修了不少进水的,,其中就有一台DELL的,同行拿过来说是进水,暗屏
交代好之后机器就放在这里了
主板清洗之类的就不说了,,,清洗完之后还是暗屏,,主板接口条件都满足,但是,升压板的开启信号,不接升压板的时候,电压正常的,升压板一装上去,就对地组织为0了,,但是把主板那边拔掉,测高压板这边也是不短的,,想订升压板,但怕不是升压板的问题,快递耽误时间,于是就改了一个上去
以下是改好的

有人可能要问,为什么不直接用通用的升压板,原因如下

高压板前后都有指示灯的,向我这种比较追求完美的,,呵呵,,肯定是尽量完美一点咯
这一块板子这么大,怎么放进去??肯定是可以放的,,我这是从笔记本LED屏幕上面的逻辑板剪下来的升压模块,,所以比较薄,,可以直接塞到屏幕跟A壳之间
就这样放进去
装屏

装机

进系统

其实改LED模块挺简单的,没那么复杂,如果有必要,我会单独发个帖子说下怎么改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鼓励一下我呗,,加加分,顶顶帖子
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
最后4分 送你;  了 修的不错 。 如果能够具体点就更好了

网友:
修得不错,可以

网友A:
这样飞线不会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飞线不会短路吗

漆包线,不会短路

网友B:
原机的LEd升压板 不好找改下 确实是好办法

期待分享下 改的具体操作  有些新手还是需要的

网友C:
连LED那里一用飞那么多线过去呀  飞两条线也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机的LEd升压板 不好找改下 确实是好办法

期待分享下 改的具体操作  有些新手还是需要的

嗯,既然版主都这么说了,等到下次遇到需要改的时候,我每一步都拍照发出来,尽量详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连LED那里一用飞那么多线过去呀  飞两条线也能搞定

不行的,这个灯条是6路的,所以有6个反馈,,你少接一路,哪一路就不会量,,再说,升压模块的电路设计的也是6路,就算其中一路不接,也他认为你这路有问题,导致保护,不升压

网友:
思路清晰 不错哟

网友:
期待改的方法

网友:
我感觉 还一个 好些  价钱也收的高些  你这个 我看着都怕    新手意见哦

网友:
这个我也改过,背光驱动部分坏了,一时找不到升压芯片,客户又不愿意换屏,只好折中的改版。

网友:
屏电路的升压模块在哪找的图纸,具体是怎么改的?望楼主赐教!

网友:
非常想知道你那改的步骤原理

网友:
改的小板 是在LED屏上摘下来的是吗

网友:
具体怎么个改法啊,貌似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行的,这个灯条是6路的,所以有6个反馈,,你少接一路,哪一路就不会量,,再说,升压模块的电路设计的 ...

把那6路连在一起是可以的  不信你下次试试

网友:
支持的人那么少啊,,这怎么让我好意思发过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