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电源板

楼主(2015-07-14):
这星期碰到两个显示器都是同样的问题,电源板大电容有300V,而都没有5V与12V。
我应该检查哪里,求各位高手帮助。
两台都是DELL的,一台我直接换的电源高压一体板,现在还有一台在手,型号IN2030Mf.

网友:
正反两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上传张图片更好...........

有图片了。

网友B:
如果一点思路都没有,还是换板吧

网友:
换板多好啊,有稳定,在说也没有多少钱啊

网友:
楼主查启动电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一点思路都没有,还是换板吧

修的同行的,价钱报不上去。

网友:
5V的二极管坏了,换上一个好了,就是图上的那个双二极管。

网友:
这种情况我都是直接换板。省的保修麻烦,况且客户愿意多掏点钱换新的!

网友:
换板吧!淘宝淘一个!修一时半会也搞不定!

网友:
按道理是起动电路没有起动,还有驱动苡片正作不正常,或坏了,输出级短路不太可能,如果是输出短路的话,300V电压会很短的时间内会自动放掉的

网友:
检测pwm芯片 启动电阻 开关管 二极管

网友:
康冠的板子。

网友:
换电路板是最明智的选择  修里需要的技术比较高

网友:
换二极管就修好了,那是运气好。

网友:
液晶电源板的故障很多啊

网友:
查查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