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维修小技巧大神勿喷

楼主(2015-07-14):
进行电脑维修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进行维修判断须从最简单的事情做起;(即先简单后复杂) 比如:电源接通没有,插板的开关开了没有等。

二、根据观察到的现象,要“先想后做”。比如:电脑开机不显示。首先先要想想是主机的问题还是显示器的问题。

三、在大多数的电脑维修中,要“先软后硬”。比如:电脑进入系统后上不去网。要先看看上网方式是什么,网卡在系统里显示正常不?IP地址设置对了没有等。

四、在电脑维修中要分清主次,即“抓主要矛盾”,比如:客户电脑不停的闪屏,那么就要先解决闪屏的问题。先不要管能不能上去网,打不打的开网页。

先*后*:先想后做,先软后硬,先主后次,先外后里,先简后难,先问后查。

【电脑维修的基本方法:】
一、观察法;(即观察电脑的内部与周围环境,电脑的软硬件环境,用户操作电脑的使用习惯。)这要多观察,多问问客户。

二、最小系统法;(即从维修判断的角度能使电脑正常开机或运行的最基本的软件和硬件环境。) 只加CPU、主板、内存、电源、显卡开机。如果有必要,在机箱外面测试最好。

三、逐步添加去除法;(逐步贴加法:以最小系统为基础,每次只向系统添加一个部件/设备或软件,来检查故障现象是否消失或发生改变,以此来判断并定位故障部位。逐步去除法:以整个系统为基础,每次只向系统减少一个部件/设备或软件,再检查故障现象是否消失或发生改变,以此来判断并定位故障部位。)

  四、隔离法;(即将可能防碍故障判断的硬件或软件屏蔽起来的一种判断方法。它也可能将怀疑有相互冲突的硬件或软件隔离开以判断故障现象是否改变的一种方法。) 比如越狱的某些软件会和杀毒软件有冲突的,那么就先把杀毒软件关掉再打开软件试试。

五、替换法;(即用好的部件去代替可能有故障的部件,以判断故障现象是否消失的一种方法。) 这个方法最有效果,也最节省时间。

六、比较法;(即用好的部件与怀疑有故障的部件进行外观,配置,运行现象方面的比较。也可在两台电脑之间进行比较,判断故障电脑在环境设置,硬件配置方面的不同,从而找出故障部位。) 比如主板电容鼓包情况。

七、升降温法;(升温法:设法降低电脑的通风能力,靠电脑自身的发热来升高温度,检查电脑是否温度升高而产生故障。降温法:选择环境温度较低的时间段,停机12-24小时以上或用电风扇对着故障机吹加快降低温度,检查是否温度降低而使故障消失或发生改变。)

  八、敲打法;(即在怀疑电脑中某部件有接触不良时,通过振动,适当的扭曲,或用橡胶锤敲打特定的部位或设备以使故障复现,从而判断故障部位的一种维修方法。) 比如有些内存、显卡接触不好会引起开不开机的情况,就要拔掉它们,擦拭金手指。

九、清洁法;(即怀疑故障电脑是由于灰尘原因引起的,就用除尘工具进行清洁。)

  综合法;(即用看,闻,问,听,摸的方式对故障电脑进行维修诊断) ,胆大心细才能做的又快又好。

网友:
这都指的是客户自己的维修方法,希望楼主多发些电路维修方面的技术贴,让我等学习学习。

网友:
鼓励鼓励,,,,,,,,

网友:
有些方法在维修中根本用不了,比如停机12—24小时

网友:
维修小技巧

网友:
基本上都这样把

网友:
支持你了,在哪里复制过来的呀,哈哈

网友:
小小白能用上两天,第三天就用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