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WORD启动后自动关闭的问题

楼主(2015-07-14):
新安装一台电脑系统,WINDOWS 7 64位旗舰版+office 2013 完整版,安装之初一切正常,但用电脑管家更新后,提示未激活。输入我们的正版序列号,一直提示激活不成功,需要修复。

        按照系统自动提示的反复修复数次后,问题出现了。word打开几秒钟(来不及点击任何菜单进行操作),随即关闭。
        后来按照网上提供的方案,运行 %appdata%\Microsoft\Templates  删掉Normal.dotm 文件,或者 运行 winword /a试图关闭宏。但word均自动关闭。

无奈之下选择下下策。卸载office后重新安装,但是…………………………故障依旧。

难道必须要重装系统??????????

几近绝望的时候,点了下开始菜单中,word的属性选项,

意外发现一个问题:

这里竟然勾选着 ,以兼容模式运行这个程序!
果断把勾勾去掉,怀着一点小兴奋去启动word
竟然……………………
……………………
………………
正常启动起来!!!!
至此,故障恢复!!!!
折腾我一个多小时!哎!!!

网友:
OFFICE要正版序列号吗

网友A:
我一般给客户的电脑系统 什么漏洞更新我都是给关闭了 ……

有时候更新会带来其他麻烦

网友:
嗯是正版激活的

网友:
嗯我也是把那些给关了

网友:
发错板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给客户的电脑系统 什么漏洞更新我都是给关闭了 ……

有时候更新会带来其他麻烦

是的,关闭自动更新,可以省很多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