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 安装显卡驱动后黑屏幕后黑手

楼主(2015-07-14):
至于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字体,是看见好几个同行们遇到这个问题,有的直接换板子,有的做显卡,有的刷BIOS,包括显卡BIOS,还有干桥的,等等维修手段,结果无功而返,甚至赔本的。
  在此,大家注意下现象与本机一样的,首先考虑本帖的维修经验。
  现象:进PE正常,装系统正常,装完进系统(进度条走完)黑屏(有背光),安全模式下可以进系统,更新显卡驱动同样黑屏。卸载显卡驱动后也能显示,换任何系统,硬装软装,横装竖装都不能打显卡驱动,一打就黑。
   故障部位:显卡,CPU,桥,三个中间部位的8脚IC,APL5930损坏。保证一换就好。
  图片可参考我的另一个帖子。
  另一个现象就是开机闪一下就黑屏,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也是这个IC坏。
    说明:此电压低于0.8V为一开机闪一下黑屏,能进系统,听得到声音。正常时电压至少0.9V,但不要以为电压正常就没事。看到第一个现象时,电压是正常的。
    不要被5930麻痹了!

网友:
精辟,直接

网友:
这么好的经验分享出来  感谢

网友:
确实遇到很多台这情况的电脑,不过最后都是不装显卡驱动

网友:
以前看过一个帖子说  5912可代换5930,且是输出桥供电

网友:
这个貌似是通病

网友:
我修了好几个了,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我一个开机一直灰屏,键盘大小灯正常,可以听到进系统声音,以前修这个机器换5930都可以,前几天一个换了好几个5930都是一样,3  4脚电压1.0V  应该是正常,还是一直灰屏,崩溃了。。。

网友:
修好了一台,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好像已经被其他大师总结过了哦

网友:
真是好经验啊楼主,我遇见几个都死换主板了,

网友:
有图片就好了,看图秒杀

网友:
最好给个图纸看的更明显 。

网友:
发现有这个通病

网友:
楼主厉害,看来是通病啊,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A:
我这有台,换了5912不行,再找个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台,换了5912不行,再找个试试

换了没好,你测测输出电压多少?

网友:
下次遇到用你的方法试下

网友:
最好能配合图片说明,这样就最好了。

网友:
来自: 山东聊城
引用 网友B:
换了没好,你测测输出电压多少?
输出电压0.99v。换了没好。。应该是别的地方问题。机器还在保修不好客户要拿去联想售后了

网友(2015-08-17):
谢谢分享我想给你加分怎么加不了呢。高手!!

网友:
楼主分析的精辟

网友:
刚好手上有一台是分辨率调高就花屏 做过显卡还没好 试试看

网友:
我现在用的笔记本就是这样,待会我拆下来看看,这样的还第一次碰到额

网友:
先学习了,到时遇到了好用上

网友:
这个是乍么测试出来的呀,呵,,真是高手呀,

网友:
以为显卡的问题,最后换板了

网友(2015-09-30):
我换了2个显卡都不行,10次可能只有一两次能进系统但用着会突然没显示或者花屏跟灰屏,以为显存问题,显存都一起干了,最后才上迅维网看看有没有通病,谁知道一搜就搜到一大推啊,感谢楼主

网友:
为什么我换了新主板,还是不行?主板的问题?我以为是电视板的问题

网友:
我都是不装显卡驱动,给客户用

网友:
这是笔记本的主板吗?

网友:
感谢楼主,这个对维修员的帮助很大,疑难杂症

网友:
不一定的 那个电视板 坏的也不少

网友:
楼主无私直的赞 不过这问题呀发现确实不容易 。

网友:
这样的情况我得记住

网友:
这个经验分享的很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