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笔记本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07-14):
今天天太热了,空调坏了修电脑热一头汗,接了一台同行送过来的机器,不开机

首先按下开关无反应,不用说,拆机,拆完以后看了看,没有发现进水被修过的痕迹,上电看下,按开关无反应,量公共点电压,没有电压,心里想,这还不简单,飞线过去,插上电源,大短,立即切断电源,修短路,仔细看下,发现网卡旁边一个大电容烧坏了,更换后,量对地阻值,正常,上电,还是不加电,接着飞线,故障排除。

网友:
公共点没电压直接飞线绕过保护隔离,这样一个月内返修的几率很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