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无法引导

楼主(2015-07-14):
V星7673 系统无法引导 换过硬盘  BI0S下可以认到硬盘   求大神指导        必重谢

网友:
硬盘模式是什么?

网友:
修复下系统引导

网友A:
在分区工具里重建硬盘主引导记录

网友B:
修复引导大部分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
硬盘模式改成IDE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复引导大部分是可以解决的

试过了 我换了新硬盘还是一样

网友:
改了 还是不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分区工具里重建硬盘主引导记录

不行不行呀  我都换硬盘了

网友:
搞个硬盘测机,用安装版ISO直接安装,在格式化那个界面用命令建出系统保留分区。试试。

网友(2015-08-13):
分区格式

网友:
删除分区,再试试。

网友(2015-10-24):
pe修复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4K对起那里对勾取消了就可以,以前经常遇到,最近才解决的

网友:
改一下硬盘接口试试

网友(2015-12-03):
没有高手出来解决?我也有一台。BIOS无法引导,硬盘光驱都能识别,都不能引导,U盘也不能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