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跳2次98点不亮

楼主(2015-07-14):
小白第一次发贴求大神们指点一下

这几天一天在弄显卡有好几张显卡一开始跑2次98后面跑马正常过了就是不亮
烤过桥了上面的部件也测量了下都正常吧不过也有可能技术没到位。。。我感觉应该是颗粒坏了。

网友:
额图片还有2张上传不上来

网友:
还有2张正面反面图片太大上传不上来才上传百度链接http://pan.baidu.com/s/1pJonQl1大神在那里麻烦大家~\(≧▽≦)/~啦啦啦

网友:
各大供电都没测量 , 做桥  最起码的都没做好

网友:
显卡还修 啊

网友:
直接换一个得了,

网友:
直接换,修的话费时费力费脑筋啊,

网友A:
据我猜测这货应该是hd5750,供电测了没 是否都正常?

网友B:
用看只能看电容有没暴,有没地方被烧,其它还是得量?看是没法修的!

网友C:
是高端卡就修一下,一般的卡就别修了!除非拿来练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我猜测这货应该是hd5750,供电测了没 是否都正常?

供电没测,现在学维修还不知道怎么测呢。没通电时到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看只能看电容有没暴,有没地方被烧,其它还是得量?看是没法修的!

这个图片上就没有电容没爆 看到没有烧过的痕迹。其他量下没什么问题 桥也烤过 金手指擦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高端卡就修一下,一般的卡就别修了!除非拿来练习

恩恩就是用来练习的。因为这个问题我这4五片都是这样的问题跑98可以吧码跑完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