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B460的通病

楼主(2015-07-14):
今天接了一个B460的本开机掉电,偶尔能进一次系统。查了半天没查出问题,在论谈上也搜了没搜到具体的问题所在,后来在另一个论谈又发现了一个通病贴子,安照上面的方法查了下,果然找出症结。U45的13脚电阻R376腐蚀,找了一个8K欧的换上OK。

网友:
这个故障我也维修到了

网友:
谢谢 分享兄弟 这个本本这个问题有2处

网友:
这通病好久以前就发布了,

网友:
好久就知道了   这个故障

网友:
还没修过这个问题!!!!!!

网友:
好经验,以钱修到过,没修好。

网友:
这个是N久前就有了的吧

网友:
好久之前的确是就有的了。可是也谢谢你的再次翻出来分享

网友:
塑料纸腐蚀。。

网友:
1.6K的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大神都在贴吧里啊,,,,

网友:
这本子通病不少

网友:
能上个图看看 吗        这样说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啊

网友:
涨见识了。。。。

网友:
很棒  给个赞

网友:
这个通病很久了,,,前几天修到一个,刚到LOGO就掉电,有时候开机电流上去了还没有显示一下子就掉下来了,又重启。。。

网友:
我也修到过

网友(2015-08-16):
0.78 反复掉电的遇到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