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奇怪问题

楼主(2015-07-14):
DELL N4030 待机电流0.0247(有些高)3V 5V正常输出,不触发。pch没有发出sLP-S3.断电量3V5V电感对地阻值都是20多,然后过一段时间慢慢上升(同时的)最多时100左右,通电后又回到20左右,断开3V5V电感测是输出端的问题,摘下输出端电容一样,不知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两个电压对地阻值同时变化的情况,PCh的问题还是电容导致。怎么会这么巧。

网友:
3,5V电感只有20多不正常的,正常应该在300上下。不触发就按不触发的故障来修,检查下触发的几个条件

网友:
35v对地情况应属正常(原理:电圧不能突变,电流不能突变),待机电流微高得慢慢查了.

网友:
哦  楼主 现在 修好了吗  修好了的话  分享下 经验吧

网友:
3V5V都正常输出了,建议你先查查触发之前EC和桥的工作条件,如果有示波器就更好判断了,如果波形正常就说明3V5V产生电路没问题的

网友:
你断电马上就打对地阻值肯定会一点一点往上涨 用镊子短接一下电感后面的电容再打对地阻值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

网友:
不触发就按照不触发来修,,你这3、5V电感对地阻值是正常的,,,不用管他,,,桥没有发出S3\S5,,要看看EC有没有发出触发信号给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