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1主板 两处故障 KO 了

楼主(2015-07-15):
                                                                lenovo G41主板 两处故障 KO 了

     晚上修一片同行送修的 lenovo G41 的 板子  拿来故障是不加电    目测主板没什么问题   打值没短路  待机3.3灯正常   找出次板 图纸  按照时序  VCCH   RSMRST#    PWR BTN-L   PWRON-L   都正常 当测到 SLP3-L 时  发现待机状态下有很小的电压  且ICH 没有发出SLP3信号  当要锁定ICH 时   再次测SLP3 相连的 USB 供电管 锁定 u47  u48  拆下后 通电 短接开关 正常启动了  把芯片再装上 也是一样   看来是供电芯片虚焊了 , 通电 插诊断卡  来回跑3d  屏幕不亮   , 再次 测时钟复位 皆正常 复位有跳变 果断刷BIOS   通电 正常跑马 了 亮机    装机 进系统   此机修复! 饶了一些弯路 修好就好啊 。求加分 谢谢哈

网友:
u47  u48 损坏在这里通常可以拆下本身飞线直连1和78脚解决故障。

网友:
原来是芯片虚焊了导致SLP s3 没有   时序很重要啊

网友:
飞线直连最简单也方便

网友:
有图纸的话还好,大部分维修的都没有这么全的图纸!

网友A:
USB供电没有也会开不起来吗

网友B:
LS说的有理……USB也参与开机不成?

网友:
这个图纸和bios如果能够一起传一份就好了!

网友:
zheg 这个南桥是个通病    USB的供电可以拆了飞线

网友:
难点没图纸

网友C:
这板的问题应该没有找到,只是拆芯片时加热了造成正常了,应该很快会返修,手上没有图纸,不知道是不是USB供电去了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的问题应该没有找到,只是拆芯片时加热了造成正常了,应该很快会返修,手上没有图纸,不知道是不是USB ...

?你说的是你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供电没有也会开不起来吗

没有5VSB电压到u47  u48本身2脚工作,主板应该也不会加电, USB供电是U47,U48本身4脚开启信号正常后从7和8脚输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LS说的有理……USB也参与开机不成?

这个主板USB接口应该也是参与开机触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主板USB接口应该也是参与开机触发的。

恩,感谢,是联想设计出来的吗,标准时序没见过这个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恩,感谢,是联想设计出来的吗,标准时序没见过这个信号

应该是厂家设计的,即这里南桥发出的SLP S3信号也是开启USB供电产生的。

网友E:
呵呵。。我以前也修过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我以前也修过一个。。

同样的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厂家设计的,即这里南桥发出的SLP S3信号也是开启USB供电产生的。

你是韩力?

网友F:
正常待机状态下 SLP3-L是没有电压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正常待机状态下 SLP3-L是没有电压的吧?

YES 是的  触发才有 待机时没有的

网友:
这个板子是用SLP3通过小八爪的东西控制USB 5V,如果USB的小八爪坏了,直接拉低SLP3,造成不开机

网友G:
怀疑虚焊,把U47 48 的5脚挑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怀疑虚焊,把U47 48 的5脚挑起

嗯  因为之前修道过类似的 情况要么芯片虚汗要么芯片坏 直接去掉更好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时序很重要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
就这样被楼主秒杀了哈

网友:
完全秒杀的节奏

网友:
楼主贡献下图纸啊

网友H:
芯片装上还是一样,就能说明是虚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芯片装上还是一样,就能说明是虚焊吗?

是装上就 OK 了

网友:
不好意思,我理解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怀疑虚焊,把U47 48 的5脚挑起

芯片引脚虚焊情况一般用维修放大镜比较容易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