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CPU中显卡供电

楼主(2015-07-15):
现在好多机器CPU里有集成显卡,那么这个集成显卡的供电是不是在屏点亮前出来的,还是屏亮以后才出来的呢。谢谢!!

以前机器修好了就没在管了。现手上有一台LA-8752P的DELL XPS系列到底是先出这个电压还是后出呢。现在机器点不亮内存过了,BIOS刷了。还是不行呀。

网友A:
应该在亮机之前吧,集显都没供电还会工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在亮机之前吧,集显都没供电还会工作吗

以前我记得我朋友修过一台ACER的,型号不太记得了,机器都亮了。集成显卡供电都没有。直到进系统的时候才出来呢。

网友:
2种情况都有

网友:
如果没有时序图的情况下,如何判断呢。有什么依据没呢?

网友:
插上CPU、内存后就出来集显供电

网友B:
能不能加个电压试试看

网友:
通常都是内存自检过了后就出啊。多数是0.45V
也有的出来一下又关掉进系统后才再出来。不好判断

网友:
我一直以为没亮机前就出来

网友C:
最好有开机时序图才好修

网友:
路过    学习一下

德克蓄电池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主板厂家不同,时序也不同

网友:
一直没注意 后面要注意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加个电压试试看

加个电压。。。直接飞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有开机时序图才好修

图纸都没有。不知道8751 8752的是不是一样的。。现在对着修呢。

网友D:
亮机之后再出有什么意义呢,HM55  65都是跑码前或者后产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亮机之后再出有什么意义呢,HM55  65都是跑码前或者后产生了

双显卡为了省电吧。。好像是欧盟的一个标准(在S3状态下)。有些机器可能功率大达不到,

网友:
有的在复位前,有的过了内存才出来,也有的进系统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