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新手问题

楼主(2015-07-15):
USB数据线到南桥的阻值500左右,如果偏小说明南桥坏了(根据什么来说明南桥坏了?),偏大,说明USB到南桥之间断线,或南桥空焊(空焊和断线是怎么判断出来的?)

网友A:
不知LZ为何纠结此问题,知道结果就行了,何必转牛角尖……

网友B:
南桥空焊、断线就没阻值,如果偏小就是有短路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LZ为何纠结此问题,知道结果就行了,何必转牛角尖……

好吧 是不是其他主板 USB到南桥的阻值都是5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空焊、断线就没阻值,如果偏小就是有短路现象。

明白 谢谢回答

网友:
只是参考。。具体的要看具体的问题

网友C:
这种问题就要压压桥  割线对比了,,,呵呵。。一般的空焊居多。。。

网友:
这种情况很少,我还没遇到,我也是新手

网友:
天天看 还是看不懂,    哎  还是努力学习学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就要压压桥  割线对比了,,,呵呵。。一般的空焊居多。。。

谢谢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