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9128i短路小修

楼主(2015-07-15):
顾客拿来换屏幕。触摸屏不动了。三星的机器有时候是系统问题导致触摸不动。刷机。还是划不动。就让她过几天来拿。得换触摸。触摸屏到了,准备换上。可是问题来了。开不了机了。前天还好好的。放那没动就开不了了。见鬼了。换个主板要200多。那就赔了。上电流表,立马叫了起来。大电流。这种情况一般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才前天正常开机。只是触摸不灵。用万用表东量量西测测。电源附件的电容没有短路。先烧机烧一下。摸来摸去没发现什么。突然觉得手掌附件比较热。拆开屏蔽罩。估计是功放短路了。那附件几个芯片点上点焊锡膏。再烧。看到一个小芯片上的膏化得特别快。就它了。拿风枪干下来。马上就不短了。用放大镜看半天。6751,8581AG。6751这个功放网上倒是有。但是顾客明天要来取了。来不急了。先上电看看能不能开机。能开机了。而且也有信号。打112正常。就是信号有时候比较弱。把屏幕先换好。再上卡开机。触摸好了,卡也有信号出来了。打电话也正常。看来三星的机器不需要功放信号也挺好的嘛。到这里就不担心要赔板了。先给顾客拿回去用几天。不行的话,再给她弄个功放安上。技术不好,瞎搞。不让我赔钱就好。

网友:
不用功放也可以?   到时候来  了 就可以另外收费了

网友A:
不安功放?神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安功放?神机啊!

是啊,而且打电话还正常。没有发现什么不对的地方。可能是我们这边信号比较强吧。

网友:
可能还有备用功放,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