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H2-M17 V:1.0 主板BIOS共享

楼主(2015-07-15):
              这个板子收到3片,一片烧板,很多电压都烧对地了,另外两片都上电滴滴的响,我想应该是档内存,,洗刷内存、换内存条都没用,内存槽上的供电和信号都OK.无招了只好刷个BIOS试试看,先把烧板的那片板的BIOS拆到这个板上看可不可以开机,诶,可以开机哟,好吧,那就把这个BIOS读出来了刷吧,两片刷BIOS都解决了。

H61H2-M17 V10.rar

网友(2017-07-24):
在驱动之家下了一个6m的没法用,不知道你这个行不行?

网友:
下载一个试一下,我的开机显示就不动了

网友(2017-10-18):
这个主板用的VTT供电芯片是29=,这个IC损坏很容易导致上管12V对地,导致烧桥

网友:
我有一个主板上读出来的8M的固件。已经修复四块刷黑的主板。

精英H61H2-M17V1.0

网友:
多谢,亲测能亮机,原机不显示,不查内存报警,插上内存无限重启

网友(2018-01-30):
看看什么情况哦。不错的选择,还是要多看看

网友(2020-06-18):
我也有个坏的。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
需要分呀

网友(2020-10-19):
正好需要!也是各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但是反复掉电,刷一个试试

网友(2021-08-06):
正好我也遇到了,下来刷一下

网友:
我的刷完验证不过啊,8000多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