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55V4C换屏后键盘乱码解决方法

楼主(2015-07-15):
机型:三星355V4C
故障:键盘乱码
正在打瞌睡中顾客拿台机器来说键盘不好用,一测试,键盘乱码,认为是键盘问题,报价发了个键盘,键盘到货后换上还是乱码,难道是EC问题,这个EC带程序,TB买个剪板EC回来换上,故障依旧,疯了。以前遇到的键盘问题,最多杀到IO就搞定了。上论坛一搜,才知道这款机器跟屏码片有关系,导致键盘乱码。
屏型号为 第一次刷屏码片,屏上有2个8脚芯片不知道那个才是码片, 开始一直把图中第2个芯片拿来刷(标的有个24C),刷了屏就竖线,还以为是程序问题,下了很多,最后抱着试试的态度刷了图中1芯片,故障一切解决。
相信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到底那个是码片所以把图片传上来 。高手忽略。 355V4C换屏后键盘乱码屏码片程序.rar (251 Bytes, 下载次数: 138)

网友:
好奇葩啊屏竟然能影响到键盘。。。

网友:
做维修 奇葩天天有呀,我上次还遇到个屏的问题,导致打显卡驱动就暗屏的,一直以为是显卡问题,结果换屏解决

网友:
我在管理一个维修站的时候   碰到一客户送这样问题的机子来   服务站的工程师判断是键盘问题  更换了键盘没有结果         结果将机子发到了外地维修主板  过了半月回来 无果
我将机器拆开反复测试   发现是屏幕坏了   结果换了整屏

现在想来还蛮好玩的

网友:
三星的机器,瞎搞。。。。。

网友:
技术不错 我应该好好谢谢

网友:
好奇葩故障,屏上问题导致键盘乱码,

网友:
这款机子换屏要  刷屏程序

网友A:
屏的电路板上大多有两个一模一样的8脚芯片,一个是给主板IC用的,一个是存储EDID数据的。
判断方法很简单,离屏线接口最近的那个是EDID芯片,也就是屏码片!或者用万用表测量芯片的数据和时钟,这两个脚只和屏接口相通!

网友:
真没听过,,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的电路板上大多有两个一模一样的8脚芯片,一个是给主板IC用的,一个是存储EDID数据的。
判断方法很简单 ...

你这个判断方法很好,数据和时钟跟屏接口相通

网友:
哥,是用BIOS编程器来刷码片吗?

网友:
奇葩机器奇葩故障,三星的故障总是很奇怪,其几天修了个机器,是用电池屏闪, 适配器模式就正常,换了屏故障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还有个方法换了屏不用刷码片,就是直接把旧屏的码片换到新屏上去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