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310-1218一体机 BIOS 某宝新买

楼主(2015-07-15):
HP TOUCHSMART 310 QUANTA DAONZ2MB6F0 REVF

网友A(2015-08-21):
謝謝樓主.  樓主請問 你的問題是 閃燈三次?   我有遇到一台是閃燈三次.  不知道什麼問題.

网友:
没好使  还是闪三下

网友:
刷过了,还是闪三下,楼主啊

网友(2015-09-21):
我的问题是 不触发

网友:
我有遇到一台是閃燈三次.师傅们,有修好的吗?是什么问题呀,谢谢

网友(2015-11-17):
EC BIOS还是PCH BIOS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 我不知道 什么问题啊  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
兄弟们,有没有发现 用可调电源 5A的加转换头就是开机闪3次  用原装充电器就好的

网友:
今天正巧用到这台机器 用可调电源 就是会闪3次  用原装的就好的,,我这台故障就是开机不显  不过简单 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2015-12-20):
引用 网友A:
謝謝樓主.  樓主請問 你的問題是 閃燈三次?   我有遇到一台是閃燈三次.  不知道什麼問題.

原机 显卡坏了,BIOS备份下来的

网友:
你那是南桥还是EC的啊

网友(2021-06-18):
我的板号和你的一样, AMD CPU, 原来问题是开机总出"unknown bios error", 要按F2才继续, 刷了你的后不开机, 只好刷回原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