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0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5-07-15):
昨天接到一个联想一体机B300,能开机而且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但是屏幕不显示。隐约能看到屏幕微弱的闪动。于是拆机检查无明显故障。单独点亮灯管一看屏幕全屏黑屏、白屏、彩色屏交替闪烁。这个情况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
CPU工作都已经正常,那就是显卡,显示器的几率大了

网友:
检查下独显供电

网友:
这种一体机的我没修过呢,可以外接屏吗?

网友:
这个 不是 通病吗  内存旁的 一个 IC 就 是 这个 故障 好像

网友:
显卡的事情啊

网友:
要不然就是显示器的事情

网友:
测试测试供电跑线路

网友:
肯定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多  我换过一个显卡

网友:
显卡可能性大点吧

网友:
嗯,确实是显卡的问题,已经确定了

网友:
应该是高压或者灯管的问题。。。。

网友:
感觉就是显卡吧 ,和笔记本 那个都错不多

网友:
烘枪加热看有没有变化啊

网友:
楼主整好没有是显卡还是屏?

网友:
确定了,确实是显卡问题。已经修好了。

网友:
同样的问题  马上做显卡 测试一把

网友(2015-08-18):
用了没半个月,又出问题了。刚刚送回来。真郁闷

网友:
应该查查显卡供电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现在还没有解决,还是原来的故障,能进系统(听到进系统的声音)不显示。
点亮灯管后,发现全屏黑屏,白屏,和彩屏交替显示。

网友:
显示器动有没有可能坏,屏有没有可能坏,还是显卡不稳定

网友:
这个是通病 论坛里有

网友:
换屏线吧

网友:
感觉显卡问题,过显示器排线坏掉了或者松掉了,只有供电就是这个吊样

网友:
感觉显卡问题,不过显示器排线坏掉了或者松掉了,只有供电就是这个吊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