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贱,拆显示器轻摔了下...

楼主(2015-07-15):
最近 想拆显示器改下内部风道...怎料拆开后,不小心屏滑出来点 轻摔了下,距离 约2cm。现在的症状是加电全屏不显示任何东西,有背光(正常时加电会显示logo)。接信号源(主机)屏幕的弱背光会随着系统的显示信号有无而同步变化 ,去掉液晶内的屏线不去背光,屏幕是白的,方式与上面的一样.同步变化.......那么问题来了,是驱动板还是逻辑板坏了?????谢谢,本人不是专业维修的,望谅解!!

网友A:
驱动板 逻辑板 说的是一个东西。只是名称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 逻辑板 说的是一个东西。只是名称不同!!

呃,原谅我不专业。那是我理解错误了,液晶上面那块和有主芯片的板....

网友A:
你先看看是不是屏线动了,或者换一根屏线试试。液晶上面那块你就不要动了,你是搞不定的。可以试试有带VGA接口的那块小板,换个通用的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看是不是屏线动了,或者换一根屏线试试。液晶上面那块你就不要动了,你是搞不定的。可以试试有带VGA ...

液晶上面的那块板叫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看是不是屏线动了,或者换一根屏线试试。液晶上面那块你就不要动了,你是搞不定的。可以试试有带VGA ...

屏线我用表打出来是通的,等我试下VGA驱动板

网友:
楼主把屏搞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液晶上面的那块板叫什么?

那个叫屏电路板,在液晶电视上一般叫逻辑板

网友:
我感觉是屏挂了  你仔细看看磕到的地方  有没有裂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叫屏电路板,在液晶电视上一般叫逻辑板

就是这块,真手贱,唯一一个闲置显示器了

网友:
换块驱动试下,下次细心点

网友:
应给是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逻辑板坏了,可能是上面的芯片摔虚焊。先是的补一遍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电路板一般小磕碰不容易坏的!!

网友:
易碎品  摔下去的东西 基本就是报废了

网友:
屏连接板子的排线有可能断了,我修液晶有时候换灯管也会弄坏

网友:
楼主这是交学费阿,否则还不知道许多名词呢

网友:
主要摔了哪里?怎么不上图看看

网友:
现在的液晶屏。真是要小心……。……太脆了

网友:
初来咋到,学习一下

网友:
已修好,是屏线接口插槽脱焊,焊好就亮了,没拍照。谢谢各位

网友:
带vga的是驱动板 屏上的叫逻辑板 应该是逻辑板上的屏线接口问题 如果屏碎了应该是花屏

网友:
换屏吧,要是真修起来,麻烦死了

网友:
看是不是屏线没接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