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IH55C不触发

楼主(2015-07-15):
如题板子不触发,测量待机1085输出的3.3伏偏高为3.8伏,从板料上拆个1117换后3.3伏正常

网友:
顺便附上亮机BIOS

cih55c v10.rar

网友:
版号还是机器号?

网友:
3.8V高那么点,基本忽略不计!

网友:
应该是版号,,,这个不触发  是要细心才能排查出来的,因为我一般只看诊断绿卡的灯亮不亮,不量待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