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保修管 快断慢断应该哪个好些呢

楼主(2015-07-15):
想买一些保险管备用,主要是维修电脑电源跟液晶显示器,发现有快断跟慢断的区别,还有大小区别,还有陶瓷管,请教它们性能有什么区别。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快慢取决于被保护的对象....

网友:
电子线路需要使用抗浪涌电流型的保险管。否则在接通电源的时候保险丝容易被大电容充电电流给烧断。
这样一来会给自己判断故障制造麻烦。

网友:
你看看原装电源上的代码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一般快断即可,除非有大的浪涌电流就用慢断。

网友:
多谢大家的热心解答,

网友:
一般电视机里都用慢断型的,即像灯丝一样的螺旋状的那种。
一般开关电源用快断型的,最好是中间有小锡珠的那种。

网友:
楼主用快断就可以.........

网友:
一般大电流的建议还是上防浪涌的吧,平常的用一般快断的就可以了

网友:
我是买了一些备用。但我有似乎买“烂”了——什么规格的都买。
按说只要常用的备下就可以了,比如3A,4A,5A,5.63A,10A等

网友:
一般200W上下的普通ATX电源可用5A保险,15~22英寸的液晶显示器可用3.15A延时保险。

网友:
显示器上用快段即可 大公路电源板上用防浪涌 保险